零件加工问题,望大神赐教啊

楼主(2014-05-11):
小弟正在做这个零件,三维模型已经建好,但不知道采用什么加工方法,老师让我用焊接加工,但对这方面完全不了解啊,也查过一些资料,毫无头绪,还望哪位大神能帮帮我。
    附件里是我画的三维图

网友:
看样子适合铸造后加工!

网友:
自己设计的东西自己都不知道用什么加工方法?现在的大学生啊   唉

网友:
不知道是啥材料

网友:
貌似齿轮箱,灰铁铸造再加工。

网友:
要根据用途、材料等选择加工方法,比如是塑件还是铁件,是铸铁啊 还是什么

网友:
感觉用铸造的方式,然后再加工更好些

网友:
用焊接也可以做,材料就选低碳钢板制作就行!那个半圆的可以选20圆钢来做

网友:
这也太复杂了,就焊接产生的变形就搞死了,铸造吧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这零件就是船用齿轮箱的上箱体,材料是灰口铸铁,我刚开始想用数控机床加工,老师说不行,要用焊接。焊接这方面了解的太少了,所以来问问大家能有什么其他好的方法加工。

网友(点评):
你确定你老师不是教体育的?

网友(点评):
可能性很大,该类箱体零件毛坯以铸造为主,使用卧加是轻松加愉快

网友(点评):
是不是体育老师不知道,总之不像教机械的

网友(点评):
这样的老师真是误人子弟。

网友(点评):
铸铁焊接用途很广泛,铸铁板材,棒材市场都可以买到,你们老师说的就是让你多了解一下,听老师的,不会错

网友(点评):
杭汽轮就有焊接齿轮箱体

网友(点评):
关键是材料是灰口铸铁的,这货焊接后能用吗?

网友:
可以焊接的,不过要留有10~20mm余量就可以的。很多大型箱体都是焊接的,铸造的倒是不多。

网友:
采用铸造吧

网友:
铸件较好但成本及周期都要高些。焊接件周期短成本也低些,但要控制好变形及时效处理。

网友:
铸造后机加工

网友:
材料是灰口铁,焊接性能应该不好,建议还是铸造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

网友:
设计之前应该想好的,焊接的话圆的地方少一点,毕竟大部分都是用钢板拼接,要考虑材料适焊接性、焊接空间够不够、减速器壳体的话应该不用校验焊缝强度,但焊接后要去压力热处理,再精加工定位面

网友:
“材料是灰口铸铁,我刚开始想用数控机床加工,老师说不行,要用焊接。”这真是你老师说的吗?你还是别跟他学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这零件就是船用齿轮箱的上箱体,材料是灰口铸铁,我刚开始想用数控机床加工,老师说不行,要 ...

真谢谢大家了,其实老师也很负责的,只不过他搞的是分析方面的事,他自己也承认对加工不了解,用焊接只是他的一些建议。但问题是我在画图的过程中觉得这零件有些地方焊接不了。比如说这零件中间这块是空的,而加强筋是嵌在板件和这个空心结构里面的,相当于加强筋把和它连接的两块板分成了好几部分。这样直接焊接的话,会不会误差很大,振动产生的变形会不会也很大啊。

网友:
哎,我就知道我即使学会了画图,也基本不能投入正式生产,现在还停留在塑料件注塑或者吸塑的水平上....楼主的机床加工,我也只用过线切割...

网友:
铸造,消失模铸造,单件成本是最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谢谢大家了,其实老师也很负责的,只不过他搞的是分析方面的事,他自己也承认对加工不了解,用焊接只是 ...

无论铸件还是焊接件,只是毛坯,要想成为零件,都是要机械加工的。

网友:
挑挑刺,楼主这图画的,棱角分明,怎么看也是焊接件的路子,大致工艺:铣基准面、结合面---划线钻孔---组合---镗。如果是焊接件,加工之前加个回火,要是比较大的件,或要求比较高,在粗镗后二次回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