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对角线加持产品出现夹不紧的情况

楼主(2014-05-11):
如何解决,对角夹持产品,会因为产品外形尺寸差异,而出现某一边夹不紧的情况。急!!!,小弟在这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一个夹具固定,另外一个夹具分成两个可活动的。

网友:
这样夹紧不会偏转吧?别用对角夹紧,

网友:
那是因为夹紧边3,4联动了,有可能是3先碰到,摩擦力足够的情况下止住了,导致4不会继续动。

解决的办法就是3,4分开不联动,装夹的时候手动靠边,把工件靠到1,2上去。这样就能3,4同时受力了。

网友:
产品的尺寸、产品的重量、接触面的软硬度。。。这些都没说,怎么知道该怎么夹?

参考方法1:夹紧边1和2的那个支杆端做成“手腕”那种在一定范围内可活动的。

网友:
把定位和夹紧点都该为点接触,夹紧没问题的!

网友:
动边用滚轮结构

网友(2014-06-14):
一个固定,一个用活动

网友:
如果夹紧力不大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两个直角夹紧块上面装上类似橡胶块之类的有弹性的材料,这样就能起到一定的校正作用,同时也不会改变你现有的结构!当然,这还是要看具体的应用场合来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夹具固定,另外一个夹具分成两个可活动的。

对 就是这样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