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控铣床铣深孔怎么采用螺旋下刀的方式

楼主(2014-05-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你这个加工工艺都不对
先中心钻--------28的钻头打孔直到19深------再用8毫米铣刀锣出来-----如果有精度要求还要用精铣刀在加工一遍
至于程序  不了解新代系统  无法评论 本人用法兰克及其它进口系统

网友:
G0 X26
Z0.5
G2 I-11 J0 K-0.5 L41
不知道对不对,那个L好像需要系统支持才行

网友:
买把中心切削的铣刀。和上头说的,用28钻头打孔,铣刀一刀切到底,直接干30。g1z-30.f100:x22.:g3i-11.:

网友:
铝的直接用键槽铣刀直接插好了,干嘛要螺旋铣?

网友:
1.你的工艺确实有问题,像这种铣孔,尽量先钻孔后铣圆。
2.如是你的数铣不是直接换刀柄的可以建议用台钻先打孔,留余量上数铣铣圆,按你说的,下Z再走圆。这样下刀深度可以3mm,7层搞定
3.用宏程序就更简单了,论坛你有很多这样的宏程序,不过没接触过新代系统,变量方面有差别,有个词叫“触类旁通”。(注:宏程序涉及逻辑运算,可大大简化程序幅度,提供编程效率。但不建议新手使用,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加工工艺都不对
先中心钻--------28的钻头打孔直到19深------再用8毫米铣刀锣出来-----如果有精度 ...

为什么不用大点的刀子啊?就用16的刀子吧,程序如下
G54G90G0X7.Y0      (30-16)/2
S4000 M3
Z10.M8
G1Z2.F2000.
G3I-7.Z-20.K-2F3000.  半径7mm逆时针螺旋插补顺铣每圈铣K-2mm,铣到z-20.(为了程序简便方便计算,程序开始点z2至最                                终深度z-20共螺旋22mm/k-2=11整数圈)
I-7.                           圆弧插补洗掉螺旋插补的残留
G1X0Y0                      回到中心
Z100.                         抬刀
G91G28Z0M0
M30                         over

网友(点评):
你这里的G3 I Z K的K是指每圈螺旋下刀量? 请教是什么系统的

网友(点评):
fanuc可以G3I-7.Z-20.K-2这样写吗,我试过报警啊,提示非法的平面

网友(点评):
哪个版本的fanuc啊,我在18i还有oi上都试过不能用

网友(点评):
fanuc 0i md/mb 31i都用过,具体什么报警信息?QQ287883864

网友:
#1=A     圆孔直径
#2=B     圆孔深度
#3=C     平地立铣刀直径
#4=I     Z坐标(绝对值)
#9=F     进给速度
#17=Q    Z坐标(绝对值)每次递增量
G54 G90 G0 X0 Y0
M3 S2500
G43 H1 Z50
G65 P1000 A12 B6 C6 I0 Q0.2 F2000
O1000
#5=[#1-#3]/2      螺旋加工时刀具中心的回转半径
G91 G0 X#5       (以G91方式)G0移动到起始点上方
G90 Z[-#4+2]     (以G90方式)G0下降至Z-#4面以上2处
G1 Z-#4 F500      Z方向G1下降至当前开始加工深度(Z-#4)
WHILE[#4LT#2]DO1     如果加工深度#4<圆孔深度#2,循环1继续
#4=#4+#17         Z坐标(绝对值)依次递增#17(即层间距Q)
G3 I-#5 Z-#4 F#9  G3逆时针螺旋加工至下一层
END1              循环1结束
G3 I-#5 F800      到达圆孔深度(此时#4=#2)逆时针走一圈
G91 G1 X-#5 F1500(以G91方式)G0回到当前孔中心
G90 G0 Z50       (以G90方式)G0快速提刀至安全高度
M99               宏程序循环结束

网友(点评):
书本就是这样的。

网友:
L参数应该是澳柯玛里面用的  相当于fanuck里的R

网友:
   调用子程序
  主程序;
O0001
G54 G90 G80 G40 G49
G00 X11 Y0 M03 S3500
G43 Z10 H01
Z0.5
M98 P2 L41
G90 G01 X0 Y0 F3000
G00 Z100
M30
子程序;
O0002
G91 G03 I-11 Z-0.5 F3000

网友:
刀太小了,应该大于15的刀,否则老板会说话的

网友:
论坛不仅高手多,好人也多,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教。

铣床就一把刀,因为工件还其它的地方要用同一把刀铣出来,所以只能选择用最合适的小铣刀。 ...

不是,I-7是在跑一整圈,洗掉上一段程序螺旋的残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试了一下,-K参数不能用,系统提示,圆孤不在工作平面上。例如我现在要加工的工件里的程序是这 ...

是fanuc格式的

网友(2014-06-27):
%
O0066(XIKONG)
G08P1
T4
M6
G54G90G0X0Y0M03S500
G43H4Z20.0
#1=30
#2=20
#3=0.5
#4=8
#5=[#1/2]-[#4/2]
#6=#2
#7=#2+1
G91G0X#5
G90G1Z1.0F500
N1G91G03I-#5Z-#3F2000
#7=#7-#3
IF[#7GT#3]GOTO1
G90G03I-#5Z-#6
I-#5
G91G1X-0.
M09
G49G90G0Z200.0M05
G08P0
G91G0G28Z0Y0
M30
%
直接复制粘贴就好了

网友:
自己编的,这个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反正我一般是用这套程序,很方便

网友:
%
O0066(XIKONG)
G08P1
T4
M6
G54G90G0X0Y0M03S500
G43H4Z20.0
#1=130.5
#2=33
#3=0.5
#4=8
#5=[#1/2]-[#4/2]
#6=#2
#7=#2+1
G91G0X#5
G90G1Z1.0F500
N1G91G03I-#5Z-#3F2000
#7=#7-#3
IF[#7GT#3]GOTO1
G90G03I-#5Z-#6
I-#5
G91G1X-0.5
M09
G49G90G0Z200.0M05
G08P0
G91G0G28Z0Y0
M30
%
#1=孔直径
#2=孔深度
#3=每转一圈的进给量
#4=铣刀直径

网友(2016-10-20):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直接插的话,那简单很多。螺旋下刀要好些。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每个人都有上进心和求知欲,他想知道螺旋下刀的原理有什么错,为什么变成花里胡哨的东西了,既然它存在必定有其存在的道理,即使这次用不到下次就有可能用到,多了解一点东西有什么错,一直固步自封你觉得能有多大的进步。一个人最可怕的不是技术不过关,而是他没有求知欲,没有进步的勇气

网友:
如果真想用铣刀干,你铣刀的直径必须>=孔的半径,再说20深的孔不属深孔,如果零件不是批量,单件用铣刀螺旋铣还是挺划算的,至于程序每个系统,每个机床厂家标配不一样,不要拿别人的照葫芦画瓢还得靠自己,机械加工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多年的实操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fanuc格式的

K对应的是Z轴,没有升级的法兰克是识别不了的

网友(2017-04-01):
说了半天 东侧西侧的就是说不到重点上 你管人家工艺不工艺 请看清问题在答案

网友:
大神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