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XA标注比例放大的问题

楼主(2014-05-11):
   CAD   1:2的时候我可以在特性里面直接把标注的系数*2,但是CAXA是不能直接改的,要设置的一种字体,但是画的图纸是1:2,或者1:5的时候,这个时候的那些尺寸线的数(箭头、字高、字体于线偏高的距离)是标准的2或者5倍,但是我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大,是我设置的不正确还是视觉的问题。请大大指教,小弟谢谢了

网友A:
你选中修改得字体,右键特性,在特性里面可以改尺寸的比例和箭头的比例,而且只修改你选中的标注,不影响其它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中修改得字体,右键特性,在特性里面可以改尺寸的比例和箭头的比例,而且只修改你选中的标注,不影响其 ...

现在已经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