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参数数据库,哪位社友做过

楼主(2014-05-11):
比如针对某一类零件或某一行业的应用(我主要考虑的是2.5轴的铣削件,局部存在3轴和5轴加工面)通过切削实验和理论分析,研究切削参数对力、热、变形、表面质量的影响规律,得出切削参数在一定目标下的的理论(最优)取值,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思路。
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1.做实验的话,这个实验的次数怎么定才合理?2.实验毕竟和实际加工有区别,那么实验条件怎么考虑?其中必然存在一些简化和假设。

网友A:
基本上个人做这个事情无解。。。

首先,单纯切削的三要数组合起来就有多少种可能了?第二,不同刀具的参数也不同,如果你用国产刀具就更加。不同批次的刀具寿命很可能相差甚远。第三切削液装夹影响也相当大,第四机床,第五调试人员的水平等等

组合起来几乎是无数个

网友:
这个不好弄,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个人做这个事情无解。。。

首先,单纯切削的三要数组合起来就有多少种可能了?第二,不同刀具的参 ...

就是因为太多的因素,所以要找方法,发现规律,不能一直靠经验。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太多的因素,所以要找方法,发现规律,不能一直靠经验。

你提到的很多随机因素和人为因素肯定是要被假设的,应该不能当主要参数,估计要处理成影响系数。

网友:
过去的书还实用,最少讲的是干货,现在的书和钱一样太水了。建一个知识库是应该的。不说太全,至少常用的都囊括进去。

网友:
做起来有点难

网友:
对于工厂来说,更讲究实用,切削速度与机床、材质、刀具及工件精度都有关系;工厂现在的做法不是找规律,而是侧重经验数据统计,给CAPP提供参考数据,实际工作不能假设的,有些毛坯材料很贵,万一加工坏了,损失就大了。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
你所做的实验,一般刀具厂商在实验室都试切过。所以才有推荐的切削参数。但是该参数只能参考。因为工况不同,材料成分和硬度也不同。设备不同,工装也不同。诸如此类的非理想状态下的因素太多了。而每一种因素都会影响到刀具的寿命。而且你几乎不可能把所有参数组合都试切过。就算你在某种工况下测试出了刀具的最佳参数。那么限定条件越多,该参数也就失去了通常情况下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