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摆式剪板机,如何让上刀口点动并固定到某一位置!

楼主(2014-05-11):
因上刀口重新刃磨过,所以需要重新调整刀口间隙,需将下刀口统一前移一定位置,但现在上刀口不能固定,所以就不能正确测量刀口间隙!
电器部分现在情况是:踩下踏板,上刀口就下降,一但放开,上刀口就在氮气缸的作用下迅速反弹复位,无法固定某一点!
或者只能连续裁剪!
此类情况是在阀门上面做文章还是电器上面做文章,谢谢!~
下图是阀门处的照片!~

其中一个是减压阀,但不知道下面这个阀有什么作用,好像怎么调节都没有效果!~

下面这个球阀能控制上刀架位置吗?

网友A:
这个真的没有接触过,空压机气动倒是接触不少,一般气动设备上对刀口间隙我会这么做:把气缸进气捏住,气缸带着下刀自由落下,对下刀,上下刀刀口垫硅片(你设定间隙多大就垫多大),压紧锁紧下刀。————但你这是氮气缸。。。网上帮你看了一下,有人说可以把氮气 放掉,再充进去,至于怎么操作你再去网上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没有接触过,空压机气动倒是接触不少,一般气动设备上对刀口间隙我会这么做:把气缸进气捏住,气缸 ...

恩,网上我也搜了不少,请问你搜索使用的关键词是什么呢?谢谢哦。。。

网友:
新人进来学习了

网友:
不了解氮气缸的特点,爱莫能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网上我也搜了不少,请问你搜索使用的关键词是什么呢?谢谢哦。。。

你自己找找吧,我觉得你咨询厂家问问。个人觉得你要不就直接把你的脚踏接的继电器(控制电磁阀的)短接使得气缸一直伸出。。。。。。你要先打电话问。。。

网友:
我前几天刚换这种剪板机刀板  你把下刀板调回最大间隙 用薄板剪切 调间隙 薄板没毛边为止 用0.7薄板

网友:
这我有经验,换刀换了N次了,是换好刀后校正间隙吧。就是用你图上画的球阀,先调快速,脚踏后,到你要的位置转慢速,刀就会卡在那位置;实际上就是卡1个油缸。

网友:
气动的无法定位,只能放掉气体用机械方法调整

网友:
先把上下刀口调至不相碰,然后踩下脚踏使上下刀口完全咬合,此时在未分离之前关闭液压球形阀,上下刀口就此固定住了。接下来就慢慢送开球形阀观察刀口间隙是否合适以便调节下刀口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