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焊接符号怎么画?

楼主(2014-05-11):
双J型焊接符号,百度了一下是自己画做成块,我想知道这个只是示意一下?还是最这个符号有要求,比如线度,圆弧什么的。。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A:
像这种国标符号,每个公司的CAD模板里面都是制作成快,用的时候直接选就行,就像图框一样,没有见过自己一个一个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国标符号,每个公司的CAD模板里面都是制作成快,用的时候直接选就行,就像图框一样,没有见过自己一个 ...

比赛的时候是不会给你提供块的,就得自己画。

网友:
理解楼上的顾虑

网友(2014-07-31):
我好像直接把焊接部位填充成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