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测试探针及针座的结构,请教

楼主(2014-05-11):
刚接手一个电路板自动测试机的项目询问,由于之前没有接触过此类项目,想知道线路板测试用的探针及针座的结构及设计要点,有哪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下啊?如果有资料的话烦请发QQ邮箱 :360740968@qq.com  先谢谢了!

网友:
米思米上有探针这个玩意,现成的,买回来可以用了,不过有点贵,一个几百大洋。不知是不是你要的探针。

网友(点评):
看过米斯米,真的太贵了

网友:
1.针座开孔固定探针,针座材质一般亚克力。
2.探针根部链接专用测试设备,也可自主开发。
2.难点就是精度,这是由电路板金手指的宽度和pin距决定

网友(点评):
你是指针孔的直径精度,或者是与针的配合精度吧。

网友:
找找做连接器群什么的的,这个他们经常玩的。基本和zzllqq1008说的一样,

网友:
这是要用到的探针,有各种类型的针头形状,内部有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