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头加工模型

楼主(2014-05-11):
如题:想用木头做个模型我想请问需要什么样即经济又美观的木头来做模型?
这个模型在完成后需要磨光、上清漆。
所需机床 :车床  CNC   磨床。
懂行的机械学长们给指点指点!!!

网友:
慢工出细活..不知道楼主的模型多大?

楼主:
不大,轴在手指粗细,外壳大小大约在.A4纸的1/2大小。

网友A:
楼主是干木头加工的?请教下现在木工加工行业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大,轴在手指粗细,外壳大小大约在.A4纸的1/2大小。

可以参考静态飞机,舰船模型的制作,喷漆,做旧,等等,可以做的很逼真

网友:
要看你做哪方面的模型。
一般的车、船、飞机,模型器材商店里应该会有木条和片材可以买到,材质一般有轻木、桐木、松木、椴木。
很方便手工制作。
如果用到车床、CNC 、磨床,应该找硬质木材,如花梨这样的才有价值。练手的话,找机械和模具行业做木模用的聚氨酯仿木材。

网友:
花梨,现在比很多金属贵多了去了,用花梨还是太奢侈。哈哈

网友:
使用椴木比较好,较软、细致、便宜,好找,一般玩具的积木大多用椴木。

楼主:
感谢大家给的意见,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干木头加工的?请教下现在木工加工行业如何

我们不是做木头加工的,是我个人想做个木头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