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比例阀

楼主(2014-05-12):
比例阀有没有什么符号特征?如何识别比例阀?

网友A:
是气动比例阀?还是液压比例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气动比例阀?还是液压比例阀啊?

是液压比例阀

网友B:
符号,结构,电磁铁,都要看 电磁铁必须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符号,结构,电磁铁,都要看 电磁铁必须有的。。

有什么特征码

网友(点评):
特征就是 肯定有比例电磁铁,一般没有手动调整机构。。

网友:
哈哈~!液压原理图上的比例阀,比如比例换向阀,会在普通的滑阀符号的上下各加一道粗实线,看到这个,基本上就是比例的了

楼主:
其他阀呢,如果也在上下加一条线,也是比例阀吗?

网友:
普通电磁铁上加箭头+滑阀符号的上下各加一道粗实线

网友(2014-07-31):
长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C(2014-09-07):
我是组装和测试比例阀的,比例阀的话,从表面来看的话。有进油联,工作连.稍微复杂还有转接联。工作联的话有手动的,液控和电控的。还有的就是这三种的组合。要是想看的话,我下次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组装和测试比例阀的,比例阀的话,从表面来看的话。有进油联,工作连.稍微复杂还有转接联。工作联的话有 ...

大侠上图,做详细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