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温度,请教

楼主(2014-05-12):
大家好!

我们公司现在做的一台机器,用PLC控制,就是在铁板上打很多的孔,插很多根加热棒,加热棒就放在铁板的中间位置读取温度。但是那个温度就怎么都不能在PLC上面精确的显示出来,要不就是温度过高,要不就是过低,相差100多度。还有一个就是PLC怎么都控制不了这个温度,也就是不听指挥。设定250度,它就拼命加到350度还不停。
现请教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或者需要什么配套感温棒或者温度变送器,或者转换器类的。用什么样的成本低,质量又好。

我们 现在用的是 三菱的PLC 。如果有必要 我们也可以换成别的pLC。

网友:
pid 自动适应模型。

网友:
你肯定不是玩这个的,你厂子里面做这个系统设计的家伙哪里去了,叫他上来,我给他讲,你现在听不懂,

你这个类似热压机,我发过一个大设备的图片,你可以看看,那个是多层的,比你这个大多了,是10多年以前的东西,算国内领先,国际上中等偏上水平的,

对你这个控制,要编写一个数学模型,没有模型,你用plc怎么控制?PLC是个执行器件,本身没法达到你控制精度,

控制方式有PID,修正PID,对大滞后系统,有交叉限幅控制,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控制是建立在控制数学模型上面的,这个必须你厂子里面搞控制的那个工程师自己写,当然,也可以买,但小公司绝对买不起,非常贵的,你买了控制模型,就没有必要再生产了,因为不会再有利润了,所以花销都花在数学模型上面了,

所谓说鬼子有核心技术,其实就是掌握数学模型,

网友(点评):
998大侠,像这种数学模型,是不是来描述温度的变化规律,是利用热力/传热计算吗?要不要试验的?

网友(点评):
在基础热力学,传热学的经典公式上,进行目标修正的一种计算系统,为达到各种不同目的,控制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点评):
明白了,大侠可否推荐几本书看看。谢谢~

网友:
这个不是PLC的问题,是测温点的问题吧?
你的测温点在哪里?

网友:
看过一种高频感应的钎焊机,他的测温是用红外的不接触的温度感应器的。那屏幕上的显示看着好像很正常啊,摄氏600度就停止加热

网友:
如果你嫌998说的高大上,给你个土办法,搞个温控仪,让他自适应,然后取里边的系数 进PLC相应的系数即可。

网友(点评):
那是简单PID仪表,想精确,要多次中断,在PLC里面另外设‘模块’或软模块,否则没法控制他说的上冲,用PID简单仪表,想不上冲,曲线要非常平,无法满足生产效率,没法玩,工业系统里面,都是自己写模型,

网友(点评):
哦我说的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差的也太远了。

网友:
不再PLC品牌,你的PLC有PID功能吗?没有的话就要软件实现。还有你的加热对象要'搅拌"使测温点反映准确。

网友:
要设测温探头,PLC根据测温探头的读数,控制电源的通断。

网友:
搞个风扇吹

网友(点评):
不明所言。。。。

网友:
我们的类似产品温度能控制在-3到+3度之间。你这个太悬呼了

网友:
这个温度控制   根据我自己的工作经验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一个是电控硬件的搭建情况
这个硬件有三个部分
 检测件 (多为热电阻或热电偶也有红外)
运算器件 (PLC  或PID仪表)
执行件 ( 控制加热片或加热管的动力控制器件 如固态继电器 接触器等)
根据控制精度要求搭建 控制平台

第二个是数学控制模型 (可以理解为运算件的算法 如:PLC里的程序 仪表里通过电路搭建的硬件算法等 )
控制模型里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热学模型 这个主要是加热器和加热介质的热传递效应和散热速度效应,这个主要是物理方面的特性 。
还有一个只是纯粹的数学算法  (如常见的PID数学模块)。
把算法框架搭建好之后 , 需要设置一些参数,这些参数是根据热学模型的参数来设置的。
  主要是调节 理想的控制要求和实际的控制要求的偏差。就是俗称的加热曲线。几乎所有的控制都是调这条曲线的。
这条曲线理想情况下是通过计算得出的,实际中大多是通过反复试验得出的。

从大侠的描述感觉
 检测件部分 测热的传感器是直接与PLC相连的,大侠可以查阅一下下  该传感器型号和PLC模块信号是否匹配。
  这个传感器信号有没有被干扰或衰减。

 算法部分  大侠可以考虑加入热传递延迟的时间     如:加热至250度时,在200度就关闭加热,看一下过冲情况。

 执行件部分   从大侠的描述中看出是采用的是开关量的控制, 这种控制方法缺点是,加热曲线的震荡都比较大。
                  大侠可以考虑使用脉宽调制的方法来控制固态继电器,这样曲线会比较平滑。

以上只是我自己的猜测,大侠可以做下参考。

网友(点评):
PID这么复杂啊,原来我的理解真是初级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精解,我在此就不一一回复答谢了。我 让我们的工程师来学习下,到时候有什么情况再来请教大家!
顺便问下,有没有在上海搞PLC程序的,像我们这个全部弄好要多少钱?包括材料费用。
我的联系Q是1798585493我们工厂在松江九亭

网友:
现在的温控器好多都带PID功能吧,

去年一个工程,用便宜货台达温控器+调压固态,200℃的话,精度在±2℃

网友:
用成品的温控表试试,日本的几个品牌都可以用

网友:
这个应该很好搞定吧,要不就是你们那个工程师太水了,PID都不会用,大家不用想的说的太玄乎,什么模型什么什么的,一根测温度的线,自己制作一根都是没有问题的,但精确程度可能没那么高,配个AD模拟量输入模块,PID运算一下,固继接上,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网友:
楼主所述的东东,成本偏高哦,哪用得着PLC嘛,市场一大把这个温控东东,220V,热电耦等,,,,,,,哎

网友A:
你这个要模拟输出的才可以精确确控制。也就是控制电压,来控制发热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模拟输出的才可以精确确控制。也就是控制电压,来控制发热量的

搞的好的话可以控制在0.1度的范围。我们单位的发那科的注塑机的加温控制都是采用pid控制的。不是控制开关的通断的。而是连续不停的通电,控制电压的高低。加热量和散发量均衡了就好了

网友:
是这样的,在前些年,在硬件提供商的推销,客户对“高 大 上”需求的作用下,大家纷纷尝试使用PLC温度模块来做温控的部分,感觉一堆数字在触摸屏上显示,且不停的跳动,非常大气,:)可后来发现,程序太难整了,PID对一般的电控人员来说,都是懂点皮毛,运气好,设备还能勉强使用,不好,调得离职,而且,抗干扰能力不是一般的差,尤其周围有超声波,高周波,啥啥波,那数字就疯狂的跳啊!
     后来,大家就直接上温控器了,发现巨爽,而且OMRON现在也推出了低成本的温控器,不到200元,扫描周期稍微长点,但我相信,90%以上的温度控制都够了,有些单位要求要很准很准,结果买的热电偶就是市面10块一根的。
    如果实在想在人机上显示和控制温度,可以这样做,买一款带有485的温控器,温控和测量让专业的温控器去完成,你只是通过485来读取和设定温控器的数据,这样一般就能满足了,OMRON带这个功能的可能订货周期较长,可以买台湾的一些品牌,有一家用过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了,抱歉。

网友:
天啊,太高深了。。。。。

网友(2018-05-25):
顶一下,为了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