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台液压的小自动车床,气缸上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4-05-12):
那天在朋友厂里看到一台液压的小自动车床,自动进料的部分因为原料的有毛刺导致被卡住了,在卡住后,工件不能完全进入到弹簧夹头里,系统就停下来了。后续的动作也全部停下来了。

按我的理解,卡料了,控制弹簧夹头的油缸和x、z轴的油缸应该还是会动才对的啊,可是为什么系统会自动停下来呢?除非它有一个反馈的开关没有到位,

我认真留意看了在进料的那部分的装置,好像并没有看到有什么感应开关之类的装置。

后来再留意看,发现进料气缸上有一个用扎带扎在气缸身上的器件,上面有个显示灯,气缸一伸一缩它就一亮一灭的,请教大家这个是个显示灯还是一个什么感应开关啊?

今天在优酷看到一个基本结构相同的自动车,发现他的气缸上面也有个这样的东西,图中红圈内的器件,特截图来请教各位老师。请 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汽缸配的磁感应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缸配的磁感应开关

请教那个感应点是在哪里呢?是气缸的推杆的头部?推杆推出去到位后,这个开关就动作吗?还是气缸里面的活塞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那个感应点是在哪里呢?是气缸的推杆的头部?推杆推出去到位后,这个开关就动作吗?还是气缸里面的活 ...

就和气缸的活塞在一起! 检测这个就检测气缸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和气缸的活塞在一起! 检测这个就检测气缸的位置

刚咨询了淘宝的卖家,原来气缸有种是活塞带磁性的,原来如此啊!!!

外行就是外行,哈哈!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谢谢你的回帖!

网友:
磁感应sensor

网友:
磁环感应器,检测气缸位置是否到位的。

网友:
感应器x 轴  z轴有双联关系作用,要分离回到原来位置,早年台湾产有台设备同样问题,

网友:
磁性开关,气缸里面带磁环的

网友:
磁性感应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