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传动链条节距选择问题

楼主(2014-05-12):
设计手册上是根据功率和小链轮转速来取的链条节距。最小的链轮转速是10r/min,我的小链轮转速是2.3r/min,这怎么选节距?根据抗拉载荷吗?

网友A:
链轮定了,节距不就定了吗?

网友B:
你先选链条,选链条一般就是根据载荷了,中心距,等有了链条就有节距了,然后设计链轮,当然链条的选择和链轮很多时候是同步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轮定了,节距不就定了吗?

链轮首先要有节距才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选链条,选链条一般就是根据载荷了,中心距,等有了链条就有节距了,然后设计链轮,当然链条的选择和链 ...

嗯 谢谢了,懂了

网友C:
选哪种型号的链,就有哪种节距,抗拉强度对应。可参考机械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哪种型号的链,就有哪种节距,抗拉强度对应。可参考机械设计手册。

我的是先有抗拉载荷,然后选了16A双排链条,然后是节距25.4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先有抗拉载荷,然后选了16A双排链条,然后是节距25.4

那就是了。。。。

网友(2015-07-02):
节距是要看你的负载的大小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