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式多路阀连接螺栓如何确定?

楼主(2014-05-12):
大家好,
如题,我们现在做了五片多路阀,工作压力在16MPA,三条M8的螺栓连接。请问用什么等级的合适?如何确定?

网友A:
根据压力油口截面尺寸算拉力,若是国产螺丝多算几倍安全系数,不懂就用12.9的,只是比较难买,一般8.8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压力油口截面尺寸算拉力,若是国产螺丝多算几倍安全系数,不懂就用12.9的,只是比较难买,一般8.8的就可 ...

是根据M=N*F*S公式吗?

网友:
2楼的阐述简单明了,但8.8级有点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