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粗糙度问题,再次求大侠指点

楼主(2014-05-12):
前几天发了个求助帖,感谢大侠们指点。

也复习了粗糙度的资料,但是实际中很多具体问题,还是有些不明白的地方。

我花了不少威望,下了前辈的一些设计例子,看过之后,好多前辈有时候图纸上也未必粗糙度做到完备详细。

这里贴几张前辈的图出来,前辈名字这里不说,反正是我很尊重的前辈,只是拿来请教下大侠们。

1.圆盘零件,这个零件上注了螺孔粗糙度,然后其余是保持原有表面粗糙度或用不去除材料得到的粗糙度;这我就有个疑问,下料粗糙度也可以用这个符号吗?

2.下增强板零件,这个图没有任何粗糙度符号,其实我们一般就是理解板面就是保持原有表面粗糙度或用不去除材料得到的粗糙度;其余下料面Ra25左右;但是我如果也这样不写粗糙度符号的话,这边核价肯定给我打回来的。大侠们觉得可以这样不标粗糙度吗?或者怎么标简洁明了?

3.支撑脚零件,也是没有粗糙度在上面,至少我觉得,我这边现在这样弄,也是要被核价打回的,他会问“你这板是不加工的吗,板厚就是原本12T的吗"(前面没注意,材料商写了T12钢板,那又有问题了,钢板没详细写是什么材料啊?当然不扣着想的话一般都认为是A3,也就是Q235,但是我这边的核价我觉得他会扣这个问题的)

晚辈愚钝,简单问题,还请大侠们来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说一下个人观点吧,标粗糙度主要是确定使用精度后,让加工人知道选择适当合理的加工方式对被加工零件进行加工。
先说上面的例子吧
1、我理解这个零件可能是铸造出来的,所以除了6个孔需要机械加工外,其余的尺寸都是铸造出来的。而且这张图还缺了一个圆盘厚度方向的尺寸,所以我理解这张图是铸造后的二次加工图。如果是用整个钢板下料的话,要“加工”的地方都要标出粗糙度来,最起码也应该是其余**才对。
2、第二张图就是不对,没有粗糙度能叫图纸?!
3、这张是个焊接组合件,正常情况下要在这张图纸上标注焊缝、焊脚要求,复杂点的会对图上的每个零件有一张“子”图,子图上标详细的尺寸及加工要求。这张图明显也不完善。不过这图也能拿出去加工,但这明显不严谨!!!算是个初级设计做的吧

我看国外的图纸上会有未注尺寸要求的粗糙度表,加工时会在里面选择。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第一张图材料栏上注明了T10钢板(钢板只能说概称,到底是什么材料?),板厚是清楚的,铸件我觉得不太可能; 初级设计者肯定不是,几十年经验老前辈了,可能是时间关系,觉得有些简单的就没标准化图纸吧

楼主:
这是看到CAD论坛上关于气割粗糙度的,大家还有不同意见

网友:
粗加工并不需要太高精度,主要以实现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
第一个是可以这样子表示,其余地方用不去除材料方法,那就是直接下料得到的粗糙度,没有特殊要求,这样的情况最好跟设计者核对一下;这样的图纸很多可能是抄的
2、这样标注也是可以的,但是最好写上扁钢的国标号,这样就规范一些,扁钢是有国家规范的,直接用扁钢的精度等级也是可以的,或者企业内部有企业标准都是可以的,很少用
3、缺少下料图,只是个简单的焊接件,有时候也是不标注,但是这个图纸肯定是不完善的,起码要有加工要求,实在不行就按照国家最差的焊接规范执行

网友A:
图例用了我的图纸,就不能不说一说了。
图纸用处是让制造者拿着知道怎么做,图纸简明而又清楚,没有看不懂、也没有出现歧义的地方,才是合格的图纸。
不同的场合,对图纸的要求当然会不同。
如果产品是规模生产,或者需要通过外协才能制造的,那么,楼主拿出来的几张图纸不合格。理由很简单,标注不规范,可能有歧义。这个一点疑问也没有。楼主说的几点都不错。
我的图纸只提供了一点简易设备的设计思路,决不能当做范本使用,请务必注意。
至于我为什么那样标注,理由其实也简单,单件制作,制作工人经常打交道,看得懂而已。
当然也和自己只是个工人,没有经过学校学习有关。不过要以这个理由出错,只好算耍赖了。

网友(点评):
首先向彭老谢罪,没经过你同意就拿来用了,学生倍感惶恐。 由于去年也在一家单位,没有规范,一年下来,就这样了,车间加工什么水平,一贯的加工习惯自己都知道,所以没按规范来。

网友(点评):
老师很多设计实例,对我们这些晚辈来说,这些东西太宝贵了,诚心的感谢老前辈,无私的精神,乐于为师的精神。

网友(点评):
彭老,我觉得大多时候,图纸上的粗糙度、公差等,难度不在于“标”,而在于“取”。 举个例子,是该取6.3、3.2还是1.6呢,如果取6.3或3.2,加工者可能觉得不重要,就随便给做了,可能问题就来,如果自己觉得重要就标

网友(点评):
上1.6,到加工那边有可能又浪费工时、成本了。

网友(点评):
现实是,你标了,人家也不重视,或者他不清楚怎么样才算达到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确实经常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例用了我的图纸,就不能不说一说了。
图纸用处是让制造者拿着知道怎么做,图纸简明而又清楚,没有看不懂 ...

彭老,我觉得大多时候,图纸上的粗糙度、公差等,难度不在于“标”,而在于“取”。
举个例子,是该取6.3、3.2还是1.6呢,如果取6.3或3.2,加工者可能觉得不重要,就随便给做了,可能问题就来,如果自己觉得重要就标上1.6,到加工那边有可能又浪费工时、成本了。

网友(点评):
光洁度和精度相关,一般9级精度的应该有3.2,7级的就该是1.6了。也和机床有关,车床制作可以保证3.2,做到1.6很不容易。磨床则再低也该在1.6或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