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垂直度尺寸如何测量?

楼主(2014-05-12):
检测垂直度0.1的检具,基准平面比较小只有大概20,图上标错了,应该是对着螺纹中心线的

网友A:
垂直度可以这样标吗?至少我没看见过,很直观,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合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度可以这样标吗?至少我没看见过,很直观,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合标准

这个应该是互为基准的标法吧,老外的图纸上这样标的,虽然我也没见过

网友:
不走寻常路啊,螺纹是非标的、垂直度标注也是非标的。
楼主你是要检测M9螺纹孔相对端面垂直度吗?
这是很难测准的,无论是三坐标还是非标量具都一样。
非标量具性价比更低。最经济的办法是在工艺上想办法,保证底孔相对端面垂直度。

网友(点评):
大侠头像好帅,喜欢!!!

网友(点评):
本社去申请过专利的哦,冒用必究!哈哈。

网友:
可以用个土办法,要求螺纹塞规后面一段光外圆与螺纹同心,,然后三坐标检测垂直度

网友:
曾经有个老师傅跟我讲过,我忘了,现在老师傅退休了,很牛逼的一个人

网友(点评):
老师退休了,看把你哭的泪人样。

网友(点评):
委托你快去请老将出山!

网友:
这个不知道把孔里的件装上以后再测会不会好测呢,可不可以呢?我想图纸的真正意思是保证孔里东西的垂直度吧

网友:
螺纹和端面的垂直度关系这个使用场合很少,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未必图纸标错了,那个沉孔中心对端面垂直度有可能是有实际意义的,楼主明察!

网友:
螺纹配合间隙也应该比0.1大,所以意义不大。但是如果是铰制孔的垂直的确有意义,不过这么短一点孔0.1的精度也太低了吧。

网友:
哎呀,大家理解有误啊,图示想要表达的是9.15孔的中心线和右端面的垂直度。和螺纹何干?但是图纸垂直度标注不符合国家标准规范。画图人公差配合学的不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垂直度可以这样标吗?至少我没看见过,很直观,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合标准

这种标法在老标准里面允许有。不过新的国家标准是不用这种方式的。

网友:
这个见过的,做过这样的检具的
做一个螺纹芯棒,螺纹带有锥度,旋入螺纹,架表测量端面跳动值,然后转换回去。

网友:
可以用三坐标试试,要用圆柱测头j检i测!如果是螺纹铣刀做出来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做一个中间有螺柱的盘状专用检具,选入螺孔,是盘面与被检测面接触,然后用塞尺塞就可检验了。

网友(2014-11-12):
在孔内装上相应测量辅助工装,再测量。

网友(2018-08-02):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