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 X3 怎么建立工件坐标系

楼主(2014-05-12):
小弟刚学习CAM,用的是CAM X3 版本,现在看教材发现一个问题,在对一个零件编程完后,怎么建立工件坐标系,也就是对应机床的G54.G55的坐标系。在哪里找到?谢谢

网友A:
你是不是指在控制板上的操作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指在控制板上的操作过程?

刀具路径参数里面,右下角有一项是刀具/构图面的选择,应该怎么选。就相当于我程序编好了,我该从哪里下刀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