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数铣价格10w+呢,请另推荐一台设备吧

楼主(2014-05-12):
  工件描述:
不锈钢直径39的外径上加工M8的螺丝孔,此孔要求较高,是用M8的沉头螺丝挤压钢珠密封用的,孔底部要求较高不能有毛刺、震刀和缺口现象。中批量生产,此规格较多些,其他规格和它相差无几。

    这里还都以车床为主,之前加工的小批量都是用台钻打孔,螺纹手板,完全没有效率可言。现在困扰我的是不确定使用什么样的机器来加工合适,预算又不高,原本打算购置一台小数铣,覆盖面会更广一些,但价格普遍的在10W以上,加上锯床磨刀机的价格又犹豫了。望各位师傅推荐一下,或者给点建议,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万能铣床相对合适,比如精密钳口,产品专用工装等,铣 钻 铰 镗,都可以

网友:
定位性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铣床相对合适,比如精密钳口,产品专用工装等,铣 钻 铰 镗,都可以

换刀方便不?我必须保证同轴度。

楼主:
感谢老鹰,老鹰万福!

网友B:
小数铣的话刚性不够,可能在底部会震动,导致花纹不能密封

网友C:
属于泄压孔之类的,钢珠和小孔的结合线不能有毛刺,这条线一般称之为阀线,怕泄露的话可以在加工后用一定的压力(施压也可锤击也可)施加在钢珠上,使阀线稍微变宽,在技术上是允许的。

网友D:
买有侧头的车床一次加工完成.

网友E:
不能用普通的螺纹,用密封螺纹,一般的加工中心就能做到,我们以前做过很多类似的,就是阀门体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数铣的话刚性不够,可能在底部会震动,导致花纹不能密封

这个还真没考虑到,当初之所以想选择小数铣是想自动换刀加工,至少同轴度有保障

网友(点评):
你这个肯定得带自动换刀的数控铣床。孔不大,振刀可以通过调整切削参数来控制。

网友(点评):
师傅 关键是价格吓人啊,预算不高。如果有性价比突出的机器 师傅帮忙推荐下 ,还是值得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属于泄压孔之类的,钢珠和小孔的结合线不能有毛刺,这条线一般称之为阀线,怕泄露的话可以在加工后用一定的 ...

这个是使用装配的事情了 ,我们只管加工,加工不好质检就不让过。更过分的是质检是用显微镜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有侧头的车床一次加工完成.

哥,你说的是车削中心吗?可你要知道那价钱 也是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用普通的螺纹,用密封螺纹,一般的加工中心就能做到,我们以前做过很多类似的,就是阀门体嘛。

我想如果螺纹好密封,设计者绝对不会选择钢珠了

网友A:
http://ntjc.com.cn/X6332A.html
我可以推荐一台摇臂万能铣床 X6332A
性价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ntjc.com.cn/X6332A.html
我可以推荐一台摇臂万能铣床 X6332A
性价不错

师傅你是卖机床的吗?
这种机床没用过,不知道攻丝性能怎么样?如果你知道价格麻烦给个报价用作参考。

网友A:
是我以前院校毕业时分配在这单位的,专业生产这种设备也有三十年历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以前院校毕业时分配在这单位的,专业生产这种设备也有三十年历史了

有报价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哥,你说的是车削中心吗?可你要知道那价钱 也是杠杠的。

12W左右

网友F:
多工位的钻床 以前在展会看到过 很适合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W左右

具体型号能说下吗?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工位的钻床 以前在展会看到过 很适合你用

是数控的吗?如果有这样的机器的确很合适,你好记得型号和报价吗?

网友:
可以帮联系约9---10W之间

网友G:
其实,这个用车床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做个工装就OK了。做起来还快。要是工件不是特别长的。买个小型的夹头的数车好做的很。攻丝也没问题一些下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其实,这个用车床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做个工装就OK了。做起来还快。要是工件不是特别长的。买个小型的夹头的 ...

长度不过150都没问题用雕铣机雕个夹头特别好车。价格才小几万一天500个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长度不过150都没问题用雕铣机雕个夹头特别好车。价格才小几万一天500个没问题

其实用车床做专用工装来加工也想过,没有选择的原因是种类繁多(有6中之多),零件外形不是单一不变的,有可能随时更改。唯有不变的是密封方式

网友(点评):
要是短的话。一个夹具成本不超100块。做一批也就回本了。个人感觉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数控的吗?如果有这样的机器的确很合适,你好记得型号和报价吗?

型号什么的肯定不记得 是数控的 那个机器看上去也就5、6万的样子。不然我下个月去北京展的时候再帮你留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型号什么的肯定不记得 是数控的 那个机器看上去也就5、6万的样子。不然我下个月去北京展的时候再帮你留意 ...

恩 恩,万分感谢。怎么联系你啊

网友:
不用谢 我生产刀具,对机床只是略知一二,加我qq吧947465887

楼主:
引用 网友G:
长度不过150都没问题用雕铣机雕个夹头特别好车。价格才小几万一天500个没问题

这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点评):
买个大夹头50.铣一下30.加硬一下5块。线切割15.搞定离手

网友(点评):
不明白你为什么说买个大夹头2次加工,成品夹头还可以再铣削加工吗?

网友(点评):
是的。可以再加工。也可以用那个普通的做完了再去割

网友:
此孔要求较高,是用M8的沉头螺丝挤压钢珠密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