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是什么吸盘

楼主(2014-05-12):
有没有人知道这种是什么吸盘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没看见过这种,会不会是自己非标定制的,

网友:
真空吸盘

网友:
应该是非标订制,用于平板电视背部抓取、翻转等。
不过图中的做工让我怀疑中间的白色梁是否真的是中空。

网友(点评):
如果没有白色的梁,会更容易掉下来的吧。

网友(点评):
大侠留个联系方式?折弯机钣金吸盘用什么好?

网友(点评):
吸盘的选型,主要看的是吸什么样的表面硬度、光洁度和平整度吧。带着样品找个专业的吸盘供应商(不是在QQ,而是登门面谈)聊一两个小时,会更有直接的学习效果。

网友(点评):
如果白色梁不是中空,那吸盘最多算是挤压式的。

网友(点评):
折弯机钣金件?只要不是有孔的,普通吸盘也可以。如果有折弯的凹槽或凸起,需要选择材质较软的吸盘,用以克服高度差,必要时使用海绵吸盘。如果有油,建议用油性吸盘。

网友(点评):
好像跟家里卫生间挂脸盆的吸盘一样啊!用力下压,排出空气。不知道LZ这个是否用机构抽气?

网友A(2014-06-16):
最近使用Joulin海绵吸具用于TCL大屏幕电视背板抓取,难度要大过有塑壳电视,视频发不上来就先贴个图看看:

楼主(2016-04-20):
引用 网友A:
最近使用Joulin海绵吸具用于TCL大屏幕电视背板抓取,难度要大过有塑壳电视,视频发不上来就先贴个图看看:
...

这么巧我们也是做TCL的

网友(点评):
TCL 很多项目,不过关系复杂。可以合作,我们提供解决方案,关系方面你们搞定*_*

楼主(2016-07-30):
引用 网友A:
最近使用Joulin海绵吸具用于TCL大屏幕电视背板抓取,难度要大过有塑壳电视,视频发不上来就先贴个图看看:
...

加个QQ好友行吗,有机会合作,或是互相帮助371607483

网友(点评):
已加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