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动式溢流阀的疑惑,请教

楼主(2014-05-12):
请教各位大哥,阀芯上孔0.8的作用是什么,其大小对阀的性能有什么影响?弹簧腔的油压怎么算?

网友A:
左端腔体泄油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端腔体泄油口

偏大或偏小对阀的性能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影响阀的响应。最重要的是降高频噪声。
阻尼孔大,响应快,但容易有冲击。没作用。
孔小,难加工,容易堵,响应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响阀的响应。最重要的是降高频噪声。
阻尼孔大,响应快,但容易有冲击。没作用。
孔小,难加工,容易堵, ...

这个孔径是按什么依据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