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液压锁的作用是什么,能不能去掉?

楼主(2014-05-12):
如图,图中液压锁的作用是什么,能不能去掉

网友A:
楼主是哪个行业的,这种问题太基础了。高手不好意思回答,自己找教科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哪个行业的,这种问题太基础了。高手不好意思回答,自己找教科书看看。

只是液压初学者,上图是压铸机液压原理图一部分

网友:
不让油缸下掉,油液回灌

网友:
液压锁的作用,类似于 机械里面的自锁 差不多,防止断油的时候,执行机构因自重或者受其他的力 发生事故。。

网友:
滑阀有内泄不保压

网友:
有些时候可以不用,但既然换向阀是Y型的,那就一定要用!不能去掉!

网友:
液压锁起到一个保压的作用,不能去掉;若想去掉,必须要将换向阀的机能改变为“O”型,由于滑阀内漏的原因,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
换向阀为O型阀可不用液压锁,但是时间长了有内泄,不太好,
建议用Y型阀带液压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