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点高的金属,怎样溶于熔点低的合金?

楼主(2014-05-12):
熔点高的金属在低于熔点的情况下,怎样溶于熔点低的合金?

网友A:
开玩笑的嘛??请学习好材料学。如果真的那样,制造黄铜就太轻松了,450度的锌能融化1000度的铜,节约多少能源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玩笑的嘛??请学习好材料学。如果真的那样,制造黄铜就太轻松了,450度的锌能融化1000度的铜,节约多少能 ...

我做的实验,在600度的铅中融化了900度的银

网友B:
做中间合金

网友(点评):
补充:中间合金熔点低于其中任一元素的熔点,使之低于指定合金熔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中间合金

我昨天在660度就把银配制成合金,一直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天在660度就把银配制成合金,一直想不明白

嘿嘿,我也不明白,只是看书中介绍过中间合金在炼铜中的使用,但具体怎么制中间合金和原理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的实验,在600度的铅中融化了900度的银

实验其他金属没有??还有那个是完全融化么??不是粉末啥的混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验其他金属没有??还有那个是完全融化么??不是粉末啥的混进去??

加入的颗粒,光谱仪可以打出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