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接件尺寸精度

楼主(2014-05-12):
请问图中焊接件的尺寸精度能否保证,如何保证?

网友A:
反正我电焊的时候从没不变形的!!!!!

网友B:
还有一些具体要求太少,可以联系我,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电焊的时候从没不变形的!!!!!

那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些具体要求太少,可以联系我,讨论一下

里边是套一个矩形管,矩形管上装一个滚轮。矩形管与此焊接件相对滑动,行程一百。

网友(点评):
应该可以,焊后再精加工就可以了,焊接后留的余量大一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里边是套一个矩形管,矩形管上装一个滚轮。矩形管与此焊接件相对滑动,行程一百。

您看这样行吗:增加板厚,降低焊高;用里边的矩形管作为模具。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看这样行吗:增加板厚,降低焊高;用里边的矩形管作为模具。

有一个张类似产品的照片,是直接焊成的,没加工。

楼主:
或左右两侧板的两侧面加工一下,使宽度尺寸在要求公差范围内,然后再焊。

网友:
打上工艺支撑

网友:
立板机加一下,就能保证了。

网友:
做一个模具,可以保证1MM的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