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在机械设计实际中应用多吗?

楼主(2014-05-12):
      各位前辈,有用ansys的么,ansys在机械设计实际中应用的多吗?????

网友A:
小企业根本没用的,因为你敢肯定分析结果正确吗,你敢拍胸脯吗。
有solidworks simulation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企业根本没用的,因为你敢肯定分析结果正确吗,你敢拍胸脯吗。
有solidworks simulation就OK了

solidworks simulation分析也不一定准吧,solidworks simulation简单好学易上手???

网友(2014-10-18):
有学这个软件的吗?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企业根本没用的,因为你敢肯定分析结果正确吗,你敢拍胸脯吗。
有solidworks simulation就OK了

我也在学,就是不知道结果对不对,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