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 CAM X3关于工件坐标系的建立

楼主(2014-05-12):
最近研究CAM X3  在对某个零件走刀路径编辑完成后,我怎么设置刀具对工件的下刀点做设定,也就是建立机床的加工坐标,就是刀具路径参数里面右下角的刀具/构图面里的坐标怎么设定

网友(2014-12-26):
下刀点可以设在工件坐标系中,在机床上加工只有要找到工件坐标系在机床坐标系中的位置就可以了,自己动动机床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