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模仿公司的升降机自己做一次,求助电机的选型

楼主(2014-05-12):
    机械新手 闲来无事, 准备模仿公司的升降机自己做一次 ,对电机的选型完全不懂 。想请教论坛里的大神们 。

大概的模型如图

升降机

升降机

    采用的是刚性链条的举升(暂时没弄到模型就没放上去), 后端固定, 前端是在导向滑轨上运动。
    假设升降的最低高度是500, 最高高度是1500, 载荷7.5KN ,往复运动一个周期时间20S。

    请问这种情况下 电机该如何选型?
           电机的选型的基本思路和步骤是什么?

    回家烧饭 先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电机不能直接驱动必须有减速机构,首先要确定减速比后才能选择电机。

网友(点评):
有自带减速装置的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能直接驱动必须有减速机构,首先要确定减速比后才能选择电机。

    谢谢指点 确实没想到这个
    对减速比的理解还是停留在   输入速度/输出速度,扭矩=9500X功率/转速,这个公式不是很理解 请问能解释一下么?

网友B:
这个结构用气缸会不会更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用气缸会不会更简单些。

    因为是模仿现成的产品 所以没想到这个 而且对气缸没有了解 如果可以能简单说一下气缸和电机在这里的区别和优势么?

网友C:
P=FxV    T=FXR    V=wR=2PIxRn/60        l通过这几个式子   解出T=?

网友:
气缸推拉那个可以活动的轴啊,非常简单,不过你这个图只能当示意图来看,不能真正投产的。

网友:
导轨的话也行吧,下面用丝杠传动

网友:
简单可靠安全的办法是用油缸驱动

网友:
用丝杆手动比较好吧

网友:
“ 前端是在导向滑轨上运动。"  改成滚轮滚动如何?!

网友:
我做过这个结构,电动油缸做动力,购买现在的千斤顶

网友:
你要是实在不懂就找一款电机的选型手册看看!配合使用普通减速机可通过减速机放大扭矩。

网友:
千斤顶做举升动力比较可靠,另外剪刀叉相交点的强度是个问题

网友:
用伺服电机吧

网友:
先确定升降的速度,升降的行程,根据电机转速、传动机构确定电机扭矩,根据扭矩,确定功率

网友:
社区里有介绍的用液压缸做的升降台,你可以找找,参考一下。

网友(2015-01-22):
气缸,油缸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FxV    T=FXR    V=wR=2PIxRn/60        l通过这几个式子   解出T=?

赞 我自己亲身推过

网友(点评):
不错,很多东西没那么难。算一算,花花时间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