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上自动上下料锁紧装置

楼主(2014-05-12):
我们打算上一条自动上下料的项目,不知道国内那几家磨床厂在做这方面的机床。我们目前的工艺是用双顶尖固定,采用鸡心夹头驱动工件转动。国内有可以做一端浮动夹紧装置的公司吗?' _- ~:

网友:
这是成熟的东西,磨床厂商会配套上下料机构。通常用珩架机械手上下料

网友A:
还有用机器人的,去年我们做过这种线上的磨床。但个人认为机器人有很大的弊端,比如巡检通道布置就比较麻烦。客户现在用高清摄象头巡检,但响应就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用机器人的,去年我们做过这种线上的磨床。但个人认为机器人有很大的弊端,比如巡检通道布置就比较麻烦 ...

请问哪家公司有这种配套锁紧装置,我问了很多厂商都没有找到,请提供一下呀?日本丰田采用双顶针转动带工件,这样进刀量很小,只适合精磨的工件。

楼主:
有没有做机床的朋友在用这种浮动夹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做机床的朋友在用这种浮动夹头?

这是国产的浮动卡头,头架上有个锥顶来松开。机床厂家自己就做这个。

网友(点评):
瑞士的浮动卡头就很精密,看上去就是一件艺术品,避免麻烦就不发了。

网友(点评):
浮动的目的是防止过定位,还是靠双顶定位,夹头提供足够的驱动力。轴类的自动线,多半是这种方式。端面驱动也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国产的浮动卡头,头架上有个锥顶来松开。机床厂家自己就做这个。

我公司用smc的气动指夹工件。日本原装津上G18全自动磨床。六角活顶尖驱动工件。

网友(点评):
分情况,同样是G18也有用我发的类似的浮动卡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国产的浮动卡头,头架上有个锥顶来松开。机床厂家自己就做这个。

非常感谢螺旋线的分享,这个卡头的夹紧和松开是靠转动时的惯性力还是另有拨杆?望指点。

网友(点评):
夹具后面有个油缸,带着锥形顶,一顶就把夹具顶开了。一退回,夹具在弹簧力下就自动夹紧了。

楼主:
大侠说的瑞士浮动夹头,类似这种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螺旋线的分享,这个卡头的夹紧和松开是靠转动时的惯性力还是另有拨杆?望指点。

明白,我正在做类似的,用气缸顶,马上完成了,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说的瑞士浮动夹头,类似这种吧。

三个齿轮带动偏心轮锁紧,厂里日本KODON磨床上就是用这个的。

网友:
试试驱动顶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齿轮带动偏心轮锁紧,厂里日本KODON磨床上就是用这个的。

日本这种原装夹头使用寿命长吗?有没有算过一套齿轮可以做多少个产品?

楼主:
驱动顶尖也有它的局限性,适合磨大轴心工件,而且进刀量不能太大,小轴类产品不适合。

网友C:
你是爱因思坦的大脑,这个对你不小菜一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爱因思坦的大脑,这个对你不小菜一碟么.

正解,梅花型定心顶针,适合对于端面要求不高的加工件,谢谢了。

楼主:
顶尖拔套最好做成浮动的。如果拔套偏心,可能会影响到工件的加工精度。不知道夹紧效果怎么样?如果设置成弹性夹头形式,可能效果会更好。

网友D(2019-07-05):
楼主你这个成功了么,我有类似的需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成功了么,我有类似的需求

我司有出售此功能夹头,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司有出售此功能夹头,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下

你好 可以留下您联系方式吗,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