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要发给客户,心里面还是打鼓,害怕漏电,电到人

楼主(2014-05-12):
各位牛人好,小弟新人。

求教:非标电气设备 设计注意点以及标准

新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加热温控功能2kw左右功率的一个电气设备,工作在交流220v,电线选用了2方的硬线缆,设备接地。由于线比较粗通过压入端子连接温控器等,接头处用电工胶布连接,部分地方用了焊锡丝焊接和热缩管。感觉已经够注意了,但是设备要发给客户,心里面还是打鼓,害怕漏电,电到人。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东西有标准吗,比如国标,如何杜绝电到人的情况的发生,或者请各位有经验的前辈分享一下自己的电气设计经验。

小弟谢谢了!

网友A:
温控线头要液压钳压紧,以免时间过长引起线头松动,同时外皮要隔热陶瓷管和隔热绝缘软管。OK!

网友(点评):
+10086,很专业

网友:
温控线头要液压钳压紧,以免时间过长引起线头松动,同时外皮要隔热陶瓷管和隔热绝缘软管

LIAOYAO -1 复印机

网友(点评):
照抄二楼的都有20+?

网友B:
电热的设备要注意电流的大小,做过一台封口机,开始的时候电控组的没计算功率,导致电流过大,电热丝直接烧了起来。事关人身安全的设备,尤其要多注意安全防护。

网友(点评):
感觉喷漆也不可靠,万一漆层被刮破了呢?我对电不是很了解,平时见的防漏电措施一般都是陶瓷、绝缘胶布,或者在接头处用绝缘体与金属体隔绝。

网友(点评):
可以考虑用接线端子排,用控制电路控制加热部分线路,加热部分线路与控制线路分开并保护起来。参考下大型控制柜的布线看看,我也不是很了解,正在学电中.....

网友(点评):
你能不能压好端子之后,用热缩管把端子和线都包起来呢。这样即使端子送了,也不会弹出来。。

网友(点评):
熱縮管在低壓電路里是很常用的,不過這種電熱的線路,沒曉得管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热的设备要注意电流的大小,做过一台封口机,开始的时候电控组的没计算功率,导致电流过大,电热丝直接烧 ...

恩。大牛说的是。
我感觉在布线的时候,线缆的选择,端子的压制等环节需要注意。
我特别害怕的是电线压接端子松了,弹出来蹦到金属外壳上。是不是金属内壁应该喷那种绝缘漆 ?

网友(点评):
铜线头没有弹性,不够长轻拉即可。

网友:
温控线头要液压钳压紧,以免时间过长引起线头松动,同时外皮要隔热陶瓷管和隔热绝缘软管
设备不要进水

网友C:
在家测试好了在送给人家啊

网友(点评):
没开机也算测试的。。。我不知道这样的测试在测试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家测试好了在送给人家啊

已经测试了好多天了。只不过没有一直开机。

网友(点评):
我了个去,没有开机算测试?不加热下试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线头要液压钳压紧,以免时间过长引起线头松动,同时外皮要隔热陶瓷管和隔热绝缘软管。OK!

谢谢。温控线头 ,液压钳 压紧 什么意思?
温控器是有一个 接线端子的,用螺丝钉上紧,但是线头比较粗硬,所以上紧了感觉预紧力不够。
线是买的 家里装空调用的那种外皮白色,内带2跟线的电线,感觉绝缘够了。下次一定会套软管。

网友:
2KW发热管,应该用铁氟龙高温线直接连接发热管与驱动装(固态或者接触器等),高温线可选用穿高温线管;

尽量不要有接头,如有需要,可以考虑中继盒用端子排,盒子选用注意IP等级,接口亦可采用防水接头,以前俺都是这么干!

网友:
漏电断路器

网友D:
电气上可以做漏电保护的吧

网友:
加热设备 热缩管 电工胶 用的人一定要胆子大才行

网友:
除了常规处理外再加防护罩和漏电保护,再可靠接地,可以放心睡觉了
有时候就有楼主这样的感觉,新机器都不敢上电了

网友(点评):
说明楼主还是负责嘛,生怕出什么事伤害到别人

网友:
出了事故,责任很大。保证材料的耐燃性,绝缘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气上可以做漏电保护的吧

额,第一次做,确实有种山寨的感觉。

网友:
加热线都穿上黄蜡管,应该没问题,我们的设备5个多KW的一天8小时加热都没事。

网友:
配电箱和机架的显眼位置标明必须接地,总开关用漏电保护断路器,有问题也不会伤到人的!

网友:
2千瓦,小意思啊,加热管连接线最好是耐高温线,还有温控不直接控制给电加热管,最好加装个接触器1210的就可以了,或是固态20A,或40A的就可以了,还有加热是直接对着液体烧,还对铁固件烧,对着固件加热的话,接触间隙越小越好。

网友:
呵呵, 菜鸟凑热闹:接线端子压紧就好(否则是个严重隐患), 做了那么多保护措施,2kw也不算高。

以前接触过一套热风烘干机,一组27kw,一套共4组。接线端好像是用液压钳压的(时间长,不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