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组件的第一个零件无法编辑定义?

楼主(2014-05-12):
PROE组件的第一个零件无法编辑定义?

网友A:
可以编辑

网友B:
是不是没有坐标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有坐标系

除了选择图片中的颜色是否可以自定义颜色?

楼主:
引用 楼主:
除了选择图片中的颜色是否可以自定义颜色?

不好意思,我回复错了,但这个是另一个问题点,如果你知道也可以告诉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编辑

如何编辑?一按编辑定义,就弹出警告对话框。

网友(2015-04-14):
装配图中第一个零件可以编辑定义。

网友:
如果在组件是其它格式导入的,或者重新构建过非完整约束的导入件,组件第一个零件是不能重定义的,这样会造成参照混乱,可以调换装配顺序然后再重定义。

网友:
应该是可以编辑的

网友(2016-06-28):
可以更改顺序来编辑定义!    第一位件调整到第二件位,随后编辑好后,在调到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