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料板上,这个和带料有一定干涉的小圆柱起到什么作用呀。

楼主(2014-05-12):
请教高手,在导料板上,这个和带料有一定干涉的小圆柱起什么作用呀。

补充内容 (2014-7-13 21:19):
导料块的采用用V30制作的。

网友A:
死的还是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的还是活的?

是死的,固定住的,没有弹性的。

网友:
是不是初始挡料销?前方有侧刃吗?

网友B:
导料用的  模具上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料用的  模具上很常见

但是,带料的宽度比两个小圆柱之间的距离大,带料与每个小圆柱的一边都有一定程度的干涉,带料如何通过呀。

网友C:
料的尺寸对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料的尺寸对不对啊?

对的呀。料带放进去,刚好干涉一部分。

网友(2014-07-13):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挡料销,干涉就证明尺寸有问题。

网友(2014-08-15):
挡料导料销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
等什么呢,都说是挡料销了,干涉不是料带有问题就是销孔位置尺寸有问题。改就是了,纠结什么呢。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没弄明白,,,如果料的宽度不能改或者没错的话,就把挡料销改小一点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