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刀片盒子后面的参数

楼主(2014-05-12):
各位大侠好,我举个例我们公司用的  WNMG080404-sk  X29020 p15-p30,前面的WNMG080404-sk,通过查资料我知道了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对p15-p30不是很知道,
通过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2651&page=1#pid2783030这篇帖子,
把刀用好大侠,大侠介绍

是“ 后面的数字代表刀具的应用范围,数字小表示刀具偏向精加工(硬度高),反之偏向粗加工(韧性好)
一个刀片后面写P01~P15就是表示这个刀具可以用来进行钢件的精加工,M25~M40则表示可以用来做不锈钢的粗加工,以此类推。”我就想知道下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查到这个。查过资料没有找到具体介绍这方面的
还有我们公司P15-P30,是不是就是适合半精加工。
还有 X29020又是什么意思。

发现好多刀片盒子,不一个品牌的有好多差异。。

网友:
     型号-槽型-材质-切削参数,大多数是这样排的,X29020估计是材质。

网友A:
X29020这个是刀片的材质。P15-30相当于半精加工。也就是说这种材质用来加工钢件时线速度不可以过高。这个和04刀尖匹配并不是很合适吧。04刀尖一般用在精加工上,这个时候应该用P01-P10或者-P15才合适啊。难道你是断续?或者是小直径零件?

网友A:
这种Pxx-yy的参数最大的好处就是一看就能知道使用在加工什么材料上的,是精加工还是半精加工,亦或是粗加工。另外,在现有刀具异常时,可以方便用合适的材质去替换。比如用P15-30时刀片不耐磨,那么就用P01-15替换,如果崩刃,则用P25-45来替换。当然,前提是现有刀具在正常的切削参数下加工。

网友:
能否说说WNMG080404-sk什么意思呢/?

网友:
比如以下图片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Pxx-yy的参数最大的好处就是一看就能知道使用在加工什么材料上的,是精加工还是半精加工,亦或是粗加工 ...

能否说说这方面的经验呢!

网友:
钨钢的分类根据ISO标准进行。这种分类的依据是工件的材料种别(如P,M,K,N,S,H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X29020这个是刀片的材质。P15-30相当于半精加工。也就是说这种材质用来加工钢件时线速度不可以过高。这个和 ...

断续切削

楼主:
引用 网友A:
X29020这个是刀片的材质。P15-30相当于半精加工。也就是说这种材质用来加工钢件时线速度不可以过高。这个和 ...

断续切削,大侠你是怎么判断是断续切削的,其中又有什么学问?
大侠还有个疑问你为什么推测是小直径零件呢,?我很想知道其中道理,我感觉现有的资料查不到。也可能我学艺不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Pxx-yy的参数最大的好处就是一看就能知道使用在加工什么材料上的,是精加工还是半精加工,亦或是粗加工 ...

大侠,Pxx-yy中的P什么意思?是涂层厚度意思吗?为什么后面的数字小就硬度高,大就韧性好?难道就是这样规定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Pxx-yy中的P什么意思?是涂层厚度意思吗?为什么后面的数字小就硬度高,大就韧性好?难道就是这样规 ...

ISO国际标准代码的意思,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2651
这帖四楼我已经详细说明了,好好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O国际标准代码的意思,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2651
这帖四楼我已经 ...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