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批零件加工怎么编程?法兰克数控系统

楼主(2014-05-12):
本人新手,公司需要加工零件1000件, 最大外径60 厚度(长度)25 又给台阶外径35,3.5mm长   毛坯件事70*150的材料 需要自行切断,请问怎么编程啊?急   求······( _  o! Q5 t+ g/ B& W

网友:
70个长不建议数控切断,除非你的刀很好。数车编程就这不好说,你连最基本的图纸都没有

网友:
图纸都没有,怎么说

网友:
上个图纸吧,另附机器型号。锯断做的话其实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