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浮动镗刀的使用经验!

楼主(2014-05-12):
有一个活 45锻件  上面有个18+0.02的深孔,孔深95,边上有个50的台阶~
过去是铰刀加工完滚压,铰刀的寿命很不理想,貌似直线度也不好,现在打算使用浮动镗刀试试,镗完了再滚压。

求教大家
1:使用合金浮动镗刀块,转速 进给的参考范围是什么呢? 不会转的快了刀块飞出来吧。。
2:这样的双头镗刀到了孔底部以后怎么退刀呢? 还是正转退么?
3:刀柄的直径应该做到多少?17怎么样?排屑的空间够么?
这几个问题疑惑好久了,求指教。。。谢谢

网友A:
          不理解你铰了,为什么再滚一次?直接镗到位不行吗?

网友:
退刀肯定是正转的。不过你的孔太小。浮动镗刀也不理想。而且浮动镗刀是随着孔浮动的,想用浮动镗刀纠正孔是不可能的。
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你说的没错,这个称为误差的复印。

网友B:
为什么要用浮动镗刀,试试这个

网友(点评):
这个没有多少人能用得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浮动镗刀,试试这个

没见过这个 看起来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你铰了,为什么再滚一次?直接镗到位不行吗?

铰了之后粗糙度不行  那个孔要求小于0.8...

网友(点评):
按一般钢材来说0.8是没问题的,你的材料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