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体力学】NO.4混流式离心泵:固定控制体动量矩方程

楼主(2014-05-12):
大家好!在看流体力学积分形式的动量矩方程的例子时,一小型混流离心泵:轴向进水,径向出水。此处不是很理解,这泵不是从轴向进水,然后从泵的圆周切向方向出水吗?径向出水由泵外壳体阻挡。如果有径向出水,那不就像一个旋转的喷水头呢?

网友A:
叶片边缘的速度有一个是切向分量,最重要的由于离心力所产生的的径向分量。
可以这么理解,一杯水,用筷子搅动,中间出现漩涡,杯子内壁的水位要明显高于杯子中心的水位,假如这个时候在杯子外壁开一个孔,水就流出去了,假如杯子底部有供水,水就会源源不断的流出去,离心泵的工作原理可按此理解

网友(点评):
你说的类似喷头的问题,泵都有一个叫扩压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叶片边缘的速度有一个是切向分量,最重要的由于离心力所产生的的径向分量。
可以这么理解,一杯水,用筷子 ...

谢谢你的解答,呵呵!
我是不能理解,整个圆周上都有水从径向流出,从而形成了喷水器整个圆周喷水似的,这个东西有实物吗?还仅仅是一个模型。

网友(点评):
旋转雾化器,做奶粉的,脱硫用的 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点评):
喷灌用的旋转喷嘴也是这样的,给它供水,就会一边喷一边自动旋转,自动将水喷成一个圆环面

网友B:
额。。。这是一个离心泵,不是轴流泵。难道不该从切向出水吗?

网友:
我把4楼zerowing大侠的图片和楼主的图片叠在一起了,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想到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这是一个离心泵,不是轴流泵。难道不该从切向出水吗?

呵呵,可能我的思考角度有问题。

在求质量流量时,使用的控制体是包围整个叶轮的圆柱外表面,垂直于圆柱表面的出流径向速度Vn2,应该是求流出质量流量的速度。而圆柱表面切向方向速度 ,应该是求流体沿着圆柱表面流动的质量流量的速度。速度合成起来,速度V2是流体流动的合成速度,只是切向方向速度 对计算出流质量流量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