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边方案,请教大师

楼主(2014-05-13):
请教各位大师内卷边方案

网友:
折弯机能解决了

网友:
之前做个医疗箱上的整条边的合页  全包的 不像你这个只卷半天的   不过忘了怎么做的了  反正是折弯压出来的

网友:
我以前是做模具的

网友:
能把图纸发详细一点么?  是箱子还是u型曹

网友:
不知道要多长,材料Q345R,不厚,假如短的话,觉得模具冲压折弯应该能做出来。长的话,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