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宝鸡车床sk50p, 尺寸超差

楼主(2014-05-13):
宝鸡车床sk50p,最近出现这样的问题
车出的产品 内孔205  , 笔芯的铁圈宽度35 , 0到10丝    ,  一次装夹 , 最宽的和最窄的差10丝。   位置固定 ,  换过新刀     看过z轴丝杠的锁紧螺母  。 现在先换副夹具做做,还没结果。

谢谢。

网友A:
说实话,没看明白什么意思。是说35的宽度不均吗?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没看明白什么意思。是说35的宽度不均吗?

是的   在直径 205的圆上表现出   一部分大  一部分小   而不是表现的有斜度    谢谢

换了夹具做另一种产品 好多了

网友:
好像有振纹?

网友:
尺寸应该是工装的问题,与机床本身的关系不大。

网友:
楼主,没看明白你说的情况,1.你加工的产品是什么?2.用的是什么样的工装?根据图上的估计,我个人认为应该问题出的工装上。

楼主:
谢谢各位   现在好了,具体怎么好的感觉是闷的     拆了刀架重装后好了     其实换过夹具做第二种好点,但是同样这个夹具做第三种产品又不好了,至此感觉原因不只和夹具有关系 可能车床也有问题了

网友B:
夹具贴出来看看呗

网友(2014-06-14):
套子太薄了 不能用加紧的方式 夹不牢的 肯定振刀的 这种套子本来就不适合车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具贴出来看看呗

就这样

网友:
呵呵 40P/50P在经济型数控里面,质量算不错的!

网友:
支持宝鸡机床

网友(2015-11-02):
薄壁零件,考虑装夹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