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问题卡住了,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4-05-13):
M20螺栓抗剪连接,只拧入板中15mm深影响螺钉的抗剪强度吗?

网友:
能贴个简图,大家看看吗

网友(点评):
就是两个板各厚20,一个是通孔一个是螺纹,但螺纹部分只有15mm能拧入,求大侠分析分析

网友(点评):
可能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可能还有部分螺纹没有拧进去。 假如存在螺纹受剪,应该只能按照小径计算。

网友:
需要考虑螺栓杆弯曲的情况

网友(点评):
拧紧后会有弯曲吗这个不太知道了大侠

网友:
影响挤压强度

网友:
这个需要视具体情况分析!

楼主:
大侠好,查手册拧入深度为20mm,但有些困难。

网友:
根据剪切强度推算拉力,看15深度是否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