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轴承套是不是画错了?

楼主(2014-05-13):
这是别人画的图。图中46为轴承套,轴承套是不是画错了?好像无法安装。

网友:
第一,轴看上去感觉特别不舒服,看上去这么弱不禁风呢;第二,轴承确实装不进去;第三,轴承两边那个密封圈是什么意思.。。。整体感觉很不协调,能不能搞个全图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

楼主:
请问如何上传压缩文件?

网友:
你先办文件压缩了,然后点击”曲别针“那个图形来来添加附件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图上感觉轴承是没办法安装的。

网友:
轴承套上应该有一个挡圈

网友:
哈夫、剖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