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求助:开模温度高,材料成型软化,产品从模具上取下来不变形

楼主(2014-05-13):
要求:开模温度高,材料成型软化,产品从模具上取下来不变形,
目前有两种办法。
1.采用气缸夹持,才夹持爪上装一个硅胶模型,改变夹持气缸的行程,让左右爪运动速度一前一后夹住产品,
2.做一个套筒式的工件做成吸嘴,套在产品上,
来此请教各位社友....

网友A:
出模产品顺吗,如果顺的话用你上面1方法可行。

网友(点评):
运水注入冷冻水,看产品样子如果是做成行位模是不是要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模产品顺吗,如果顺的话用你上面1方法可行。

在电话里听说很顺,不过实际还不知道,明天送设备去客户那里看看也不知道软化到什么程度了,按照要求和给定条件,产品的外观是碰不得的。如果很软夹住离开模芯后时间冷却不会很快,一样会变形或者更本不能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