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把比较好的的刀具,方便用来给内孔倒角0.2-0.6x45°

楼主(2014-05-13):
目的:方便快速给内孔倒角

红色标识部分为要完成的倒角部分……

红色标识部分为要完成的倒角部分……

网友(2014-07-10):
用小只得T型倒角刀,就是把T型刀的 I 形状磨成 >  的形状。 量不大的话自己磨就好了

网友:
只是加工上下面的 倒角?
         在四轴上装一把气动锉刀。

网友A:
       你这种情况,要倒角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手持式的毛刺专用刮刀,很快的。

网友(2014-08-21):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要倒角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手持式的毛刺专用刮刀,很快的。

正解

网友:
三角刮刀最适合去这些地方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