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求教画法 在方料上画出圆头部分

楼主(2014-05-13):
现在不会画那个圆头部分了 那位朋友 能帮助下我 怎么能实现圆头部分 或是步骤方法 谢谢了

网友:
点边线,做圆角不行么?

网友:
先画好方,再在上面旋转画圆啊。

网友:
天圆地方?用放样应该可以。

网友:
旋转切除也可以吧

网友:
问下各位大神,这个9应该是个圆吧!为什么标注不标φ9?还有其他的三个剖视图有点看不懂从哪剖的!直径11应该是中间的3个厚的!还是我理解错了!请各位指点下!谢谢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
SOLIDWORKS 在方料上画出圆头部分

网友:
旋转切除,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