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镀锌后螺纹不被锌覆盖住?

楼主(2014-05-13):
公司产品需要对表面进行镀锌,而且产品上有内螺纹和外螺纹,有什么好的办法使镀锌后螺纹不被锌覆盖住。公司现在的方法是在内螺纹上抹玻璃胶,外螺纹上涂防锈漆,但效果都不好,镀锌完成后需要费不少的工时进行修理。在网上查了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希望有经验的朋友不吝赐教啊。

网友:
我们是生产不锈钢螺丝了,镀锌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过呢,我经常在网上买镀锌的螺丝,我觉得如果你实在没办法,可以到网上买点镀锌螺丝,顺便问问他们怎么做的,常做五金的厂家应该都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点评):
呵呵,买的成品的镀锌螺丝是滚镀的,可能还要经过离心处理,这种工艺可以避免我说的那种情况,但如果是产品上的螺纹,而且个头又比较大的话就是挂镀了。工艺不同的。

楼主:
切削油没有处理干净就镀锌效果肯定不好的,即使是彻底的酸洗效果也不是太理想。还有钢材上有油漆也是影响镀锌的,有次物流的师傅不小心,撒了一桶油漆,毁了20多吨的钢材。@huhaofei

网友(点评):
你们是自己弄干净还是镀锌方解决?因为这问题反复出现,经常出现。

网友(点评):
直接就把那批钢材存放起来了,因为谁也不敢保证镀锌后的效果,万一做完以后去镀锌效果不理想损失更大。只有等到不需要镀锌或者表面喷漆处理的订单再用那批钢材了。

网友:
内螺纹可以使用填充法,将其事先填住。外螺纹我遇到的还没有LZ那么细螺纹。敢问LZ的外螺纹是多大的?

网友(点评):
内螺纹我们使用的是玻璃胶来将其填充,但效果不理想。外螺纹的尺寸由直径是16和25的。不知道前辈内螺纹的填充物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么?

网友(点评):
如果说是标准粗牙螺纹,那么一般的镀锌很难将螺纹牙覆盖住的。你们镀锌一般厚度控制在多少呢?

网友:
用相应的螺母或螺栓拧上!

网友(点评):
试过了,结果是把螺母头都拧断了,这是真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那种情况
如果是攻丝(自攻牙)的可以用高温胶塞把内螺纹塞住再去表面处理,要塞的比较紧才行。攻丝(自攻牙)也可以先表面处理后再攻丝。当然也可以选择表面处理后再回牙。
如果是压铆上去的螺钉螺母可以选择在表面处理后再压铆。当然也可以试一下高温胶塞堵内螺纹,外螺纹可以用高温胶套套住试试看。

网友(点评):
高温胶?是一种胶么?塞堵上镀锌后的清理情况怎么样啊,不会特别难处理吧。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先谢谢了。

网友(2017-09-27):
楼主这个问题处理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求指导

网友:
相同问题,求指导

网友(2017-12-08):
方案一:与客户协商一致,内外螺纹都做有镀锌层,公制外螺纹选择g公差,公制内螺纹选择G公差,这些公差都是为后镀锌等表面处理留有余量的;
方案二:镀锌后再加工;可预钻底孔等,先不攻丝,镀锌后再攻丝;或者定制小公差丝攻,镀锌后再用正常丝攻回攻至合格尺寸,保证螺纹通止规检验合格。
如有疑问,咱们再讨论。。。

网友(2020-08-03):
以前盲孔用螺丝堵上,热镀锌后就取不下了,返工费时费力。

网友(2024-06-25):
内螺纹用带锥度的硅胶塞封堵,外螺纹用电工胶带黏贴。不过第一个螺纹牙外面会有些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