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头部分怎么能实现? 本人刚学习SW

楼主(2014-05-13):
请各位前辈帮忙, 看看我的圆头部分怎么能实现。 本人刚学习SW请大家帮忙, 谢谢。

网友:
你这个图纸有点问题  如果是圆的要标注直径符号,你的没有,如果是一侧是圆的,你就直接画圆弧拉伸在切除,如果整个是圆的,你就旋转

网友(点评):
是啊,还有右边的截面是哪个地方的截面,没看懂

网友:
一楼说得对,LZ这图要标清楚啊

网友:
圆角或者圆顶命令

网友:
楼主,是不是这样,旋转切除就可以了。

网友:
你想要把图画出来,首先要把要画的对象的三维空间图想象出来。如果在画图之前连自己的对象是什么样都不知道?那肯定画不出来。下面给你提供一个参考:

网友:
看你的图摸索了下,终于知道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