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12版的焊接结构件,求助

楼主(2014-05-13):
solidworks 2012版的焊接结构件里怎么调不出来40方管 ,60方管  63角钢  40角钢?那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不是很清楚

网友A:
自己重新画出来然后保存成模板模式,存在默认文件夹上,再画的时候用结构件就能选用了,估计是你的国标库不全,这个需要慢慢积累的,一点一点把它画全。如果还不懂建议你看看这本教程,百度上有,豆丁上也有,毕竟是论坛,没法手把手教

网友:
先把问题说明白。调不出来,是你有调不出。还是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自己创建构件材料库啊,画草图另存为*.sldlfp格式到lang\chinese-simlified\weldment profiles\iso\pipe选择一个文件夹存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4楼说的对,最好上图
论坛里也有国标结构件好像

网友:
如果用的不多可以随便调用一个尺寸型号的,然后根据实际尺寸进草图修改。如果经常要用,那就自己画一个放到标准库。以后就可以调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重新画出来然后保存成模板模式,存在默认文件夹上,再画的时候用结构件就能选用了,估计是你的国标库不 ...

图库里没有60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