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薄的零件加工方式

楼主(2014-05-13):
          客户拿来一个图纸说要加工两件,附图,材质让我用45#,我看到后,惊呆了。这个材质、这个厚度、这个长度、这个平行度,妈呀,这不为难我吗?

          小弟马上和客户沟通,我说这个平行度保证不了。他来了一句我这个零件是设备上拆下来的,人家做的就很平(我已经叫他把东西拿来我看看)零件是推槽楔纸的,不是垫片

          于是我说换材料吧,但是平行度也达不到你这个要求,而且价格你不一定能受得了,我给他说最少500+/件,他不说,说让我先看到样品再说

         各位大侠看看,我打算用skd11这个材质,不知道加工出来可以吗?以前做过其他的,永一个直径12的skd11圆棒磨成一个方形的零件,长度在500mm,当时的变形量就非常小,所以请教各位大侠给看看这么做是否合适?

网友:
我的思路是弄块大一点的平板,平面磨后线切割

网友(点评):
大侠和我想的一样,我打算用厚一点的skd11材料,外形和厚度割出来,最后上磨床,就是不知道磨好之后,变形大不大

网友(点评):
正反面来回多磨几次试试。

网友:
对加工不感冒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
500,你可真敢要价

网友:
我这个意思,我不信,如果这样搞还能变形

网友(点评):
大侠右边那边是工件是吧,最后由线切割把宽度割出来?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這應該是用沖床做出來的八

网友(点评):
就2件啊大侠

网友:
可用厚8-10的板加工(等离子切)然后各尺寸留出加工量来,去平面磨上加工,但加工费得很高

网友:
这个加工变形会很严重

网友:
楼主,这类产品属于薄板件,加工易产生变形。直接磨床正反两面磨肯定也会变形的,之前有看过磨床磨厚度2mm的不锈钢薄板正反磨削磨得略微变形。磨削的切削力相比线切割的话,加工应力变形严重,所以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慢走丝线切割割出来,工件的落刀孔先由钳工打出来,然后线切割割出来,然后进行发黑处理。若是条件差一点的话,选择快走丝线切割割出来也行,不过最好在发黑处理前用砂纸砂光下线切割面。
还有一种方法,前提是你们那得有钳工高手。先是磨床磨削留出两面各5-10丝的余量,然后钳工铲刮,这个平面度肯定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市面上很多钳工平台都是钳工铲刮出来的。

网友:
这东西磨出来应该不会费太多时间吧。

网友:
长度三百多厚度2.8确实有难度
如果热处理变形能控制好
磨床可以磨得出来的
只是慢一些罢了
磨得时候把工件斜着放
这样砂轮和工件的接触面会少一些
有助于散热
砂轮每次下刀不要太多
冷却要充分
不要用电磁盘
一定要用手动上磁的磁盘
磁力不要扳到低
工件四周用厚度2.8薄但是宽一点的铁板挡着
可以做的出来的

网友(点评):
材料去应力处理,斜着放,磁力不要扳到底(可以垫纸),四周挡住,反复磨削,就是花点时间而已!yichuxi是行家啊!

网友:
2.8不算太薄,只是要反复翻面磨削几次,才能消去弯曲

网友:
2丝的平行度啊。个人认为线割割好,只能磨了

网友A:
这个很难吗?     用线切割,如果表面要光洁度,留0.05的余量下来,用砂布或磨床见光,如果弯曲,适当的校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难吗?     用线切割,如果表面要光洁度,留0.05的余量下来,用砂布或磨床见光,如果弯曲,适当的校正 ...

大侠说的很轻松,你如果按照图纸的材料去加工,你看割下来会变成什么样

网友(点评):
你这个虽然看着难度很大,其实也就是加工时间长一点罢了。要是我干,先用线切割切下来,留单边0.1-0.2的磨量,当然怕在切割种变形,先把材料去应力,在个的时候适当的填充一些材料。割下来有变形,人工校正,再上

网友(点评):
在上平磨,正反面反复磨,应该有3次正反磨,应该可以保证!

网友:
有难度。即使产品合格。评价出来平行度也可能不合格。

网友:
我感觉我的这个活比你那个难度大多了,虽然现在和客户沟通把材质改成铁料,但是还是非常难加工,而且不比楼主你那个活好干,最起码,你那个可以用磨床吸着加工,这个小垫片可能都吸不住。大家讨论讨论怎么加工!

网友:
我来帮你试试,你备料4件,2件邮寄给我,用钢管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