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水泵射程问题

楼主(2014-05-13):
因为根据客户要求需要一射程为15m的水泵,扬程可以算一算,不过射程该怎么算呢?查资料、问领导、上网查都说不太清楚,主要是资料太少。不过在网上看到一个公式为:S=K(H-10)/(H+10)+0.08H+5.7;其中S—有效射程长度,m;H—喷嘴处压力,10000Pa;K—喷嘴口径有关系数。
由于接触这个比较少,所以也无法判断公式是否正确。所以请教知道的大侠,这个射程到底该怎么算,用这个公式对吗,其中喷嘴口径有关系数该如何确定?忘说了,介质为清水。先谢谢各位大侠啦

网友:
射程决定于喷水口的出口速度,同样的泵,不同的喷嘴 射程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应当从喷嘴出口速度入手

网友(点评):
那么这射程与喷嘴出口速度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点评):
自由落体

网友:
跟射角,速度有关。最大射程等于扬程的2倍。

网友(点评):
不可能吧大侠?比如说一个泵扬程500m,那么它的最大射程就是1000米?不可能吧

网友(点评):
最大射程是指水平射程,要倾斜一定的角度斜向上的,不是垂直向上的。这是高中物理的“斜抛运动”,记忆中好像是2倍,你不信可以推导一下。

网友(点评):
如果计入空气阻力的话,就没有2倍了。

网友(点评):
水是不能按照固体来计算的,水射流会雾化,像烛火一样,分为几层。这个公式贫道不记得了

网友:
射程15m,至少可以有3种解读,而且本质上确实是射程:
1、水平喷射距离:一般30度倾角可达最远射程。
2、射流吸程:射流泵一般可达40米或更高。
3、垂直喷射:射程15m,扬程首先得超过15m,否则能量守恒就不灵了。至于高多少与喷嘴关系比较大。也不容易通过计算获得准确数据。喷嘴有个试验数据叫喷高系数。一般与直径成正比例(参考空气射流)。
本项目应属维修更换新水泵用途。如果啥数据也没有,可以按照30米扬程做。

网友(点评):
首先谢谢大侠回复。大侠这个水泵压力需要到8MPa,喷嘴口径为25mm。那么这个泵的扬程大概为800米,超过了30米扬程。按上面那个式子,射程与出口压力、喷嘴系数有关。但是不知道那个公式对不对,不知大侠有没有这方面

网友(点评):
就算喷嘴的喷高系数只有0.6,计算扬程32米。喷嘴口径为25mm。计算流量约50立方/小时、功率7.5KW。 按照800米扬程计算,那消耗的功率将是天文数字。

网友(点评):
大侠应当是做过水射流的,而且应该是做过水射流清洗的。不知大侠从事的行业是?希望有机会探讨一些问题

网友:
当然,如果流量做不对,光有扬程是毫无作用的。

网友:
美国有水射流清洗协会,下载他们的资料看看,很多问题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