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零件时如何链接的

楼主(2014-05-13):
本来自己考虑用轴然后加轴用挡圈,但是这样不好看,人家的好像这两根轴的另一侧有个一字槽,就像是螺钉,但是另一侧是平齐的,没有突出,难道是螺钉,这三个零件之间需要相对转动,请大神指教,三维图是我自己想的结构。

网友A:
要好看就用螺丝,两端都是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好看就用螺丝,两端都是平的。

貌似只能这样,暂时没想到更好的结构

网友(点评):
也可以在轴上开两道槽装开口挡圈

网友B:
只看到一面图,猜想可能是铆接。在批量产品中这种情况用铆接,比较常见,比如工作台灯、订书机自行车或是电动车的活动货架等等,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看到一面图,猜想可能是铆接。在批量产品中这种情况用铆接,比较常见,比如工作台灯、订书机自行车或是电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