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中的槽用何工艺生产比较好?

楼主(2014-05-13):
   内容如标题所说,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图中槽的两侧面表面粗糙度为0.8。。各位请多多支持。。

网友:
先铣在磨,用成型刀具

网友A:
如果有热处理要求,就先车,热后磨;如果是调质件无后继热处理的话建议直接买成型刀片车,检测粗糙度时沿切向检测会比较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热处理要求,就先车,热后磨;如果是调质件无后继热处理的话建议直接买成型刀片车,检测粗糙度时沿切 ...

材料都没说,上个图说要0.8的粗燥度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