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大神来指导下

楼主(2014-05-13):
solidworks修改某个特征,冲突之后修改了,可后面那些为何无法显示,求指导

网友A:
我记得那条蓝线可以拉动,拉到那个位置显示到哪里。

网友(点评):
这么间单的还拿这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那条蓝线可以拉动,拉到那个位置显示到哪里。

是这问题吗?解决了没有?

网友B:
就是蓝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蓝线的问题

多谢,解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那条蓝线可以拉动,拉到那个位置显示到哪里。

谢啦,初学者,有些东西没用到就不懂啦

网友:
共同进步才对!

网友:
刚学是很多东西不会注意到,我学的时候是因为办公室的同事都愿意教,一周左右就上手了,一个月左右就画了个机器出来,但是后来发现那时候画的有很多细节问题。

网友:
SW上下拉到可以显示你做的各个步骤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