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密封圈及凹槽尺寸问题

楼主(2014-05-13):
不好意思,我又来问问题了。
还是前几天的产品。这是另一个疑问。实物如下图:
1)实物图,

首先对实物图说明一下,请关注蓝色部分,为一个插口(插PVC管,或者图示灰色部件)。管道尺寸应为DN100-d110,即插口内径为110mm吧。这里我有个疑问是,工业设计里,这种插口与对接的管道外径是对应设计呢,是否要放点余量?(比如做成110+x mm,x为微量),以便管道能好插入。
2)cad坡面草图(部分)

上图 半径为3mm部分即O型密封圈及其所处凹槽的截图。
3)
此处根据下图规范《GB/T 3452.1-2005》,110mm插口密封圈是否选下图内径尺寸109mm的O型密封圈?而密封圈的截面直径d2应选5.3 是不是?

4)
根据论坛内的一个回复,如下图。

结合草图,设凹槽深为h,宽为l,则 h=0.7 * d2 ;l = 1.6 h。
因我这个产品打算设计厚度为4mm,h取4的情况下 , d2 = 4 / 0.7 = 5.71 mm ; l =1.6 * 4 =6.4 mm
此结果和上述规范 选择比较接近,稍微偏大。
于是我把凹槽的尺寸设计成 h x l = 4 x 6 (mm)可否

网友A:
密封圈槽有设计标准的,分为动密封和静密封,密封介质是气体还是液体,一般密封圈厂家样本上根据不同密封要求都有推荐尺寸,经验公式一般用于密封要求不严格的地方,比如简单的防水防潮防灰尘,如果密封有压力要求,要根据推荐尺寸设计密封槽,你的图示画的不清楚,没有表达出你的密封结构,但关于插入式密封俗称柱塞式密封,而你这应该属于静密封,貌似不是高压系统,所以孔尺寸可以为110H8,插在内部的管外径为110f6即可。如果是简单密封,你的设计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圈槽有设计标准的,分为动密封和静密封,密封介质是气体还是液体,一般密封圈厂家样本上根据不同密封要 ...

谢谢,那个H8和f6是什么意思?等级吗?这里确实没有密封强度要求,这里半部分是防溢流装置。容器内所装介质为污水,当然能防止臭气泄漏最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个H8和f6是什么意思?等级吗?这里确实没有密封强度要求,这里半部分是防溢流装置。容器内所装介 ...

你是做机械设计的吗,回去多看看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做机械设计的吗,回去多看看书吧

不是,是被赶鸭子上架的,我是做工艺设计的。设备怎么造本来不关我的事的。